加工图示斜孔怎么设计夹具

楼主(2017-10-20):
如图,这是根轴  要加工右侧端面斜孔 ,该怎么装夹,怎么设计这个夹具?

网友:
夹具底面做成相同的斜度?

网友:
夹具底面需要有斜孔同样的斜度,最好在孔下方增加一个支撑装置来保证钻孔是的刚性,

网友:
车一个圆柱,然后割成一个偏心加斜角的C型套

网友:
你也可以垂直放,然后你的钻头能倾斜角度

网友:
夹具底板做成两块楔形的,利用相对滑动可以进行微调

网友:
如精度不高,
单件,用万能分度头
多件,上钻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精度不高,上钻模就可以

精度如图 精度要求还挺高

网友(点评):
这需要用CNC锣出来或相应车床车加工完成。

网友:
线切割一个斜面定位块,把要钻孔的面调平即可

网友:
单从图上标识看,前面需要有尺寸增加精度,否则,都找不到可以利用的定位基准。
你们现在对这个大头的斜面是怎么加工的?能不能利用加工斜面时定出基准来?

网友:
要求有点高,这对称度该怎么保证?

网友:
怎么看到有精度要求的?
能完善下基础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