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铜基铸件圆面上喷涂硬质合金?

楼主(2017-10-20):
图中黄色为铜基铸件,在其表面喷涂硬质合金,再整体打磨修圆,不知道是否可行!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电镀铬可以试试

网友:
普车的刀头是通过铜片来焊接的

网友A:
少年,硬质合金打磨你觉得合适么?

网友B:
还是电镀可靠啊,硬质合金喷涂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年,硬质合金打磨你觉得合适么?

硬质合金跟低基材料结合区域要磨成同一平面,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不知道在圆面可不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镀可靠啊,硬质合金喷涂不太靠谱

主要考虑耐磨性!100mm左右的轴转速2000rpm左右,电镀涂层吃不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耐磨性!100mm左右的轴转速2000rpm左右,电镀涂层吃不消吧!

你需要的功能是什么?还有使用环境呢?

网友:
楼主按比例缩小打样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化学镀镍钨磷应该可以的吧
化学镀镍钨磷摩擦系数低(动摩0.06左右),表面硬度高(HV1100-1200),而且还耐腐蚀,你们这个产品的量大吗?

网友:
不就个衬套,喷点碳化钨磨一下。粗糙度1.6以下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专业做涂层QQ3524283965,这是我们公司网址www.ssstc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