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插销

楼主(2017-10-20):
机械设备插销被卡死,怎么快捷取出?

网友:
想办法让销与销孔同心,然后再拔出销,楼主还是上图,大家可以直观的看看,然后再分析对策

网友:
上个图吧,什么设备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先用煤油,再上60度温度的热机油,最后上拳脚功夫哈

网友:
销子选用内螺纹带孔销,表面有一定的硬度,用拔销器直接拔出

网友A:
如果没有螺纹,焊接一个可以拔的器具。

网友:
现在的方法应该是正解

网友(2018-11-02):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螺纹,焊接一个可以拔的器具。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