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方案求助

楼主(2017-10-21):
目前在做的一个方案,已确认两边都是用机器人,钢板竖着放的情况下
左边机器人先将铆钉穿入钢板上的孔后施压,右机器人套入螺母后铆枪铆接产品

螺丝、螺母均为振动盘上料铆接时会有20公斤的力不考虑时间和其他工况的情况下请问下各位大神;
1.M5X30的螺丝是否可以像图示那样吹进定位槽里面(气管) 用滚珠和O圈定位借鉴的螺丝机结构应该是没问题的;
2.钢板(500X300X5)的上料和固定方式怎么样比较靠谱点,铆的时候有20公斤的拉力;

网友A:
现在的上料方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奢侈,一台转盘机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C:
你为什么把板竖着放,一般锁丝机都是水平放置的

网友D:
对啊,是出于什么考虑把钢板竖着放的呢?水平放置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上料方式是什么样的?

都是用振动盘,钢板还没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是出于什么考虑把钢板竖着放的呢?水平放置不是更好吗?

这个是指定这种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把板竖着放,一般锁丝机都是水平放置的

这个方式是指定的,而且确定用的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奢侈,一台转盘机就能搞定的事

大神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E:
其他不知道,吹一定可以,稳定性极高,做过吹气送螺丝的稳定性试验,连续跑一个月,没有一个故障是卡在管子里,管子还是盘旋4圈,10米多长,问题都出在进口和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不知道,吹一定可以,稳定性极高,做过吹气送螺丝的稳定性试验,连续跑一个月,没有一个故障是卡在管子 ...

请问管子是专门订做的吗还是用普通气管,主要是我的螺丝有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