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放牛柱,请指教

楼主(2017-10-21):
想做一个放牛柱,主要目的加长放牛绳原10米,现可50米左右请指教,预算不超500元....如图,用角铁和铁管做支架

网友:
这图好抽象。。

机械人(非养牛外行人)看不懂楼主的意图。

网友:
小铁管,中铁管

或许还有大铁管,空中支架神马的。

你知道不代表你的图就完整的表达出来了。

网友:
你的放牛绳放出后。怎么收回呢?

网友:
买条长绳子,来跟木桩一打,一头栓牛一头系桩,就OK了哈

网友(点评):
你没放过牛

网友:
按照图示,柱子6.5米,50米绳子悬空不落地,把牛脖子勒断也做不到啊!你知道那个力矩会增大到多少嘛?

网友:
按你图纸来做不就可以了吗?不过500块一套是不是有点低了啊。量很大吗

网友:
终极解决方案:无人机放牛。但是预算超了。

网友:
还直接采用三相电机带动滚轮来的直接方便,搭个机构乖麻烦的,成本其实差不多

网友:
楼主应该把图纸再规范一下,这心有点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