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不锈钢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7-10-21):
不锈钢是先钝化后热处理再加工还是先热处理后加工然后再钝化?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锈钢钝化就是表面的一层金属氧化防腐的。若先钝化再加工,表面的钝化层就被清除掉,就没意义了。

网友:
钝化应该属于表面处理要放到零件工艺的最后环节。

网友:
一般先加工,后钝化!

网友:
大致楼上讲了,具体还得看你的工艺细节。比如表面喷砂,那应该先钝化,并且最刀喷砂后再次作钝化

网友:
化学清洗中最后一个工艺步骤,是关键一步,其目的是为了材料的防腐蚀。

网友:
钝化都是最终工序了

网友(2019-03-29):
钝化放在最后一步

网友(2019-07-25):
钝化是最后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