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表面粗糙度能否做到0.8以下

楼主(2017-10-21):
问了厂家都做不到,只有一家说镀铬。但是镀铬在运行过程中会掉吧

网友:
这个对于齿轮啮合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
研磨后的齿轮应该可以达到吧。楼主可以说下为什么要控制表面粗糙度吗?或者有其他的方法解决咧

网友:
镀洛之后,在工作中会磨掉的,再就得手动研磨了,很费时间和精力,对技术工人的要求也高

网友:
化上锑\磨的代价,做到0.2也可以啊.

网友:
什么应用,需要这么高的表面?

网友:
完全没必要啊,齿条7级以上的成本巨高,随随便便就上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