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彩笔笔芯检测求助

楼主(2017-10-21):
这是水彩笔的笔芯,
图上是卧式,
直线振动器上是立着出来。也就是4.97在上面,
直振出来不能分辨尖头刀口方向,也就是可前或可后。
最开始检测弧形缺口位置有无,弧形缺口深度0.4,用的夹爪爪住4.97,
球头探针来动作,用接近开关检测,结果不是很理想
现在是隔料前用光纤对射检测检测尖头最高点位置,
光纤光柱1个
笔尖在直振过来,真空吸住,检测如有跳动,或笔尖长度控制不完美,
就有百分之一的误检.
请大家支招。
当然视觉除外,
这玩意价格太贵。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做个仿行的检测

网友A:
个人愚见:
笔芯装卡到定位台阶严密贴合,装卡机构带动笔芯旋转,借助1.13尺寸检测,笔尖触碰到检测挡片时停止转动即可。
尺寸小,关键还是精度问题。

如果楼主已经有办法将笔芯尖点控制到只有上或下两个位置的话,可以考虑用光感元件。在笔芯的侧面加两个激光检测,测试上或下的状态

网友B:
我认为:立起来后,输送过去,输送卡位刚好卡住上面的小台阶。倒过来的太小  直接掉下去了  ,合格的,输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立起来后,输送过去,输送卡位刚好卡住上面的小台阶。倒过来的太小  直接掉下去了  ,合格的,输送 ...

,没懂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
笔芯装卡到定位台阶严密贴合,装卡机构带动笔芯旋转,借助1.13尺寸检测,笔尖触碰到检测挡 ...

切口是斜面,两边大小不一样,因尖头或前或后挡板位置不一样,笔是出口的,每支位置得一样,台湾机的卧式滚筒摩擦带动转动,光纤检斜口,也有漏检
现在设计的如下图,

网友C:
做成二个斜面作导向出来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懂意思,

我没看清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二个斜面作导向出来就可以啊

两斜面前后不是一个角度

网友(点评):
方向出来后,再识高低啊

网友D:
你可以选用神视的激光对射检测传感器,之前我做塑料件上面的密封圈检测时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清你的要求

没事,呵呵

网友E:
 用个小碰杆分辨斜面的方向怎么样。我看到笔尖上有个缺口,能否用缺口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选用神视的激光对射检测传感器,之前我做塑料件上面的密封圈检测时用到过

哦,谢谢,已沟通神视和基恩士业务员,要星期一给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小碰杆分辨斜面的方向怎么样。我看到笔尖上有个缺口,能否用缺口定位?

缺口深0.4样子。缺口长2样子,我来试试,谢谢

网友F:
这又属于什么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又属于什么行业

轻工吧,自动机装配

网友G:
视觉太贵,但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东西,可靠性高。
再便宜,漏检率太高,等于零。
我建议还是用视觉。
如果企业自己能掌握视觉技术,成本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觉太贵,但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东西,可靠性高。
再便宜,漏检率太高,等于零。
我建议还是用视觉。

话是这样说,
对于做设备的来说,
总得先看客户的款额。
自己用用倒是可以的。

网友H:
直振末端加一段不要震动,在那里进行检测会更稳定一些。
1.13的检测高度还是可行的,小光点光纤+聚光镜,检测点可以小到0.1mm,检测1.13不是问题啦

网友I:
没大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在笔芯跟其他组装之前笔芯要达到同一个方向排列?

网友J:
我出个主意,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用针孔对准鼻尖低点位置吹气,对面加一个哨子检测声音频率,高点气吹不过去,低点气流吹过去哨子震动。
或者用气吹缺口位置检测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振末端加一段不要震动,在那里进行检测会更稳定一些。
1.13的检测高度还是可行的,小光点光纤+聚光镜, ...

真的很好,谢谢,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大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在笔芯跟其他组装之前笔芯要达到同一个方向排列?

嗯,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出个主意,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用针孔对准鼻尖低点位置吹气,对面加一个哨子检测声音频率,高点气吹不过 ...

不错想法,我一会来试试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后面做了一个二次检测,那朋友说的直线振动器前加一个固定块再隔料正在试中,谢谢

网友(点评):
我也有一个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做了一个二次检测,那朋友说的直线振动器前加一个固定块再隔料正在试中,谢谢

既然技术探讨,还请高见

网友:
最后那张发错了

网友I:
不知道能不能看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能不能看的懂?

有想法,赞一个,谢谢,
贵司在哪?我在温州的,来温V我,一起喝喝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想法,赞一个,谢谢,
贵司在哪?我在温州的,来温V我,一起喝喝茶

   小摊,在苏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