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立车加工零件终检经常会超差?

楼主(2017-10-21):
      我是做大立车的,经常加工碳钢的焊接件(盾构机驱动部分),结构较复杂,工序也多,直径五米以上,重量都是几十吨,焊接退火后,时效几天进行粗车,工件大,一般的振动设备没什么效果,所以就没有振动,先粗车小端,再粗车大端,然后直接精车大端,翻面半精车小端,精车小端,然后上龙门,落地镗,钳工,打磨。从车到交货2个月吧。在精车大端孔径600+0.08时,经常会出现加工完检验合格(一般会两人及两套以上量具检查),终检时会出现超差的现象(有时会大,有时会小),其余的较大尺寸,用派尺测量的没什么变化,用四米或三米内径千分尺测量的尺寸都会有出入。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排除人为测量误差和量具误差,我估计是不是由于温度变化造成的,由于周期2个月有时更长,温度会变化较大,工件的尺寸及重量比量具大很多,温度造成它们的热胀冷缩不一致,例如:昨晚夜班加工600+0.08的孔,我加工好尺寸+0.04,也用了两把量具检查,早上交检尺寸测量为+0.07,我估计到终检时温度低十度时测量会还要大,会超差,造成的返修费用会很高,扣钱扣的肉疼啊。所以在此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造成这种尺寸变化的可能原因,另外以600+0.08的孔为例,怎样精确计算出温差变化造成的工件及量具的热胀冷缩值分别是多少,怎样来控制工件终检合格。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请一定不吝赐教。

类似这个孔,工件要大很多,是个台阶孔。(网上借用的图片谢谢)

网友A:
先粗车小端,再粗车大端,然后直接精车大端,翻面半精车小端,精车小端,  粗车后松一下三爪

网友B:
大端实际是粗精同次装夹加工,试试多翻个身加工

网友C:
加工完成后下料也会变形的

网友D:
你用的575~600单体内径千分尺每天都送计量室校正吗?

网友E:
大件在加工时一定因为温度的影响而产生公差变化的,所以恒温车间的产生楼主就明白了,工件的时效处理一定要到位,粗加工后还是要放置一段时间的,然后再精车,工序不能省的。最好是工件的加工温度和测量温度一致,这样测量的结果会好一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网友F:
图纸的公差也要设计的合理,否则方向错了,就会缘木求鱼

网友G:
我觉得你应该多几个加工部分的数据来判定是否温度影响,比如小端的孔,外径,大端的外径或者孔,在加工后和终检对比,然后把你认为会影响的因素做好数据记录,然后判定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人机料法环,你觉得你可以这样记录,人:参与整个过程的人,设备:加工设备,量具,料:料的材质,时效时间,料的重量,还有形状等。法:加工方法,测量方法,环境:就是你认为温度,你可以用气温计和湿度计记录下。然后再记录你在这些环境下所测量的尺寸。这样分析出来我想你认为的温度湿度影响工件尺寸,那样领导才会信服。

网友H:
首先600 +0.08的公差本身是错的。要嘛+0.07,要嘛+0.11。
象你这种工艺标7级精度是做不出来的。上述二点希望你去教育一下技术吧

网友I:
粗车后再退一次火。

网友J:
个人觉得,你加工时工件温度会更高,相对来说,工件在检测阶段已经恢得到室温了,会冷缩。

所以,你的猜测可能是错误的。

倒是可以看看时效时间,试试用时效时间长(比如15天)的零件来对比一下。

网友K:
好大的工件

网友L:
室温和粗精分开时间,能想到的就留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粗车小端,再粗车大端,然后直接精车大端,翻面半精车小端,精车小端,  粗车后松一下三爪

小端外径3000,不是直接夹在小孔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575~600单体内径千分尺每天都送计量室校正吗?

我用的四米内径千分尺,量具定期计量(半年),但不是每次加工都会去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端实际是粗精同次装夹加工,试试多翻个身加工

前期也粗精车分开过,现在工艺安排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粗车小端,再粗车大端,然后直接精车大端,翻面半精车小端,精车小端,  粗车后松一下三爪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完成后下料也会变形的

结构足够强,对这个小孔,貌似影响不会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件在加工时一定因为温度的影响而产生公差变化的,所以恒温车间的产生楼主就明白了,工件的时效处理一定要 ...

私企恒温不太可能喔,大件粗车去除余量较多,本身会热膨胀,但是手感不明显,工件加工热膨胀加上全天气温变化造成的热胀冷缩与内径千分尺受气温的热胀冷缩的变化量不会一致,所以孔径误差就出现了。比如白天与晚上10度变化造成工件的热胀冷缩与造成的尺子的热胀冷缩肯定不一样,不知道怎样能够准确计算出这两者的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纸的公差也要设计的合理,否则方向错了,就会缘木求鱼

H7的轴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应该多几个加工部分的数据来判定是否温度影响,比如小端的孔,外径,大端的外径或者孔,在加工后和 ...

好建议,明天开始实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应该多几个加工部分的数据来判定是否温度影响,比如小端的孔,外径,大端的外径或者孔,在加工后和 ...

其余的较大尺寸,用派尺测量的没什么变化,用四米或三米内径千分尺测量的尺寸都会有出入。昨天准备交货的大件,直径7米,终检外径与加工完时的测量尺寸小了0.4毫米,大概7月份加工的,外径不是整圆,内径千分尺测量内径后,外径千分尺测量单边(算了千分尺的炫长的),记得当时最热的时候,40度气温,同一尺寸,同一尺子,上午测量与下午测量相差30丝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600 +0.08的公差本身是错的。要嘛+0.07,要嘛+0.11。
象你这种工艺标7级精度是做不出来的。上述二点希 ...

我们厂的技术我该怎么说呢!!!!!!!!!!!!!!!!,这是某特大国企的图纸。您能否给我讲一讲这件合理的工艺,谢谢!真心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粗车后再退一次火。

某些领导不会同意的吧,天天叫唤降成本呀,

网友(点评):
出了废品比多退一次火,费用高多了。 遇上这种无知领导,也是真没办法,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觉得,你加工时工件温度会更高,相对来说,工件在检测阶段已经恢得到室温了,会冷缩。

所以,你的猜 ...

昨晚夜班加工600+0.08的孔,我加工好尺寸+0.04,也用了两把量具检查,早上交检尺寸测量为+0.07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大的工件

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室温和粗精分开时间,能想到的就留这些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构足够强,对这个小孔,貌似影响不会这么大吧?

1、你总归是要打表的吧,加持的时候肯定要用加力杆的吧
2、加工的时候你能保证切削液完全浸润,带走加工热量
3、切削后材料的应力释放
4、环境温度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私企恒温不太可能喔,大件粗车去除余量较多,本身会热膨胀,但是手感不明显,工件加工热膨胀加上全天气温 ...

这就得找规律了,找到了就是你的经验,以后这活只有你能干。没有理论的数据和公式做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总归是要打表的吧,加持的时候肯定要用加力杆的吧
2、加工的时候你能保证切削液完全浸润,带走加工 ...

下次试一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得找规律了,找到了就是你的经验,以后这活只有你能干。没有理论的数据和公式做支持的

好的,谢谢

网友M:
据我了解,这种工件的直径越大受温度的影响也就越大

网友N:
如果是温度影响可以花点时间找规律,装夹变形啦都找找。尺子和工件必须在同等温度下测量。冬天干的尺寸要在下偏差,夏天干到上偏差,春秋干到正中差!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温度影响可以花点时间找规律,装夹变形啦都找找。尺子和工件必须在同等温度下测量。冬天干的尺寸要在 ...

派尺误差+-0.03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据我了解,这种工件的直径越大受温度的影响也就越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派尺误差+-0.03

派尺误差+-0.03,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大的尺寸派尺也不是很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