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传动怎么降低噪声?

楼主(2017-10-21):
在设计一个小模数(不到1)的直齿锥齿轮传动,但是锥齿轮装配的位置尺寸总是个无限不循环小数,怎么样合理设计才能有效降低锥齿轮的噪声?

网友:
抢座等解

网友:
要是不要求做成直齿的话可以做成斜齿轮。非做成直齿的话就是变位

网友:
加抗磨降噪润滑脂

网友:
我只知道粗糙度和接触面积还有转速会影响齿轮噪声,具体怎么设计我也会关注学习!

网友:
办法很多。

网友:
润滑脂可以降低一点点噪音的

网友:
装配精度,与调试间隙是关键

网友A:
可以做成弧形齿的锥齿轮,也可以提高精度等级。最后锥齿轮的轴可以轴向调整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弧形齿的锥齿轮,也可以提高精度等级。最后锥齿轮的轴可以轴向调整间隙

意思就是可以让锥齿轮轴向浮动吗?

网友B:
在我接触的锥齿轮中,设计本身到不见大的问题。到是制作的角度和装配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接触的锥齿轮中,设计本身到不见大的问题。到是制作的角度和装配的间隙。

是的,这个也是我最担心的,还有对于只有0.5模数的该怎么放公差和间隙,毕竟要求噪音很小

网友(点评):
从二方面:降低表面粗糙,提高法向齿厚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