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ds软件问题

楼主(2017-10-21):
初学者,使用中老是出现警示(只开了一个图档),不知为何,望大侠解惑,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机器的内存不够

网友:
提示的内容你有哪句看不懂,难道你对自己电脑配置高低心里没个数吗

网友(点评):
你不会好好说话吗?吃枪药长大的? 对待菜鸟要耐心 你一出生就是老鸟? 装犊子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下算哪根葱呢,在我的回复乱叫唤。

网友:
独立显卡不够用也有可能。

网友:
各种问题,系统,内存,显卡。总之就是资源不够SW消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机器的内存不够

请问下是哪里不够 对电脑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点评):
你就是128G内存,同时开N个CATIA solidworks UG 再打开10万个零件的装配体,照样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是哪里不够 对电脑不是很懂,谢谢。

够了够了,比我机器还好

网友:
SW也是有缺陷的,附带的插件太多了,电脑稍微差一点就抗不住

网友(点评):
谁让你同时启动的,选择权给你了,你不用,怨软件吗,真是奇葩的逻辑

网友:
评价7.8的机器一样存在此问题。。

网友:
内存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