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攻丝机改装自动攻丝机

楼主(2017-10-21):
想把手动攻丝机改装成自动攻丝机,不知道送进砖头的电机的扭矩需要多大,需要几步的步进电机,产品是在直径5mm左右的丝杆上打孔,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扭矩也可以通过专用的扭矩夹头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也可以通过专用的扭矩夹头来调整的

那我现在要买的话,需要买几步的步进电机呢?

网友:
通孔用普通电机就可以。用制动电机的到是看到有。很小用步进电机
至于功率,取决于你的减速比。

网友:
可以模拟普通台钻的V型带传动方式,同步V带轮的切换来改变转速的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