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悬臂晃动问题

楼主(2017-10-21):
蓝色杆子长1750mm 要求实现快速拆卸 装上后可以实现360转动  顶端晃动量小于10mm  图中结构晃动很严重。杠杆力非常的大 怎么可以解决晃动问题

楼主:
下面0.2mm的晃动反应到上面就非常大了

网友:
用双支承

网友A:
顶端什么载荷,不能加约束么

网友B:
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以外的载荷。

网友C:
1750杆直径多少?有没有轴向负载?轴承卡在槽里面,是要移动么?

网友D:
就是论事:你把它翻转180度如何?

网友E:
单个深沟球轴承,本身内圈的“晃动”就很大,加长杆后被放大了。

建议在增加一个支撑

网友F:
杆径比从图上看是很大的,球轴承只能定一个点。你还差一个定位点才可以保证上面的晃动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G:
立柱太长了,在立柱顶端再加一个轴承

网友H:
底座再增加一个长一点的套,限制悬臂左右摇晃

楼主:
我也准备改用双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底座再增加一个长一点的套,限制悬臂左右摇晃

应该有效果!不过不能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端什么载荷,不能加约束么

推动惯性,上面不能固定

网友(点评):
把管加长,在下面再做一个轴承,2个轴承间距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以外的载荷。

是啊!欠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50杆直径多少?有没有轴向负载?轴承卡在槽里面,是要移动么?

6分管,轴向负载不大都在径向上,轴承是固定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论事:你把它翻转180度如何?

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上面必须是悬空的因为会用钩子吊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个深沟球轴承,本身内圈的“晃动”就很大,加长杆后被放大了。

建议在增加一个支撑

准备在下面用两个压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杆径比从图上看是很大的,球轴承只能定一个点。你还差一个定位点才可以保证上面的晃动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

恩准备用俩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立柱太长了,在立柱顶端再加一个轴承

立柱顶部必须悬空

网友I:
1750的长度6分管,即便直接焊住,稍微用点力最上头也不止摇晃10mm.

网友:
1.直接用滚柱圆锥轴承。2.上段必须还得有个轴承来限位。3.1750长轴必须保证圆柱度。

网友:
那个连接板太薄,怎么支撑都没用,必须要增加连接板的刚度。

网友:
这个长 的杆,一个很小的支撑,怎么可能不晃动

网友:
试一下将锥度方向倒过来,并且调整杆上的锥度面以及锥度套之间的间隙,同时试一下换用圆锥滚子轴承,刚毕业的工作狗一枚,以上只是想法,希望互相学习

网友:
建议做两个地方的载荷分析,1、立杆、感觉细了,2底板,有点单薄

网友:
值得探讨下

网友:
你这是一点固定,当然会晃。挠度太大了。改成两点固定就稳当多了。

网友:
用两个轴承,双支点

网友:
下端用双支撑,杆经加大。

网友:
设计欠考虑,这种都需要两个支点轴承。

网友:
没有明确具体的使用情况,大家瞎猜

网友:
锥度那里车一段平台阶,整个锥度的立柱插进去肯定会晃动。

网友:
在1000左右的位置增加一个轴承,悬臂这么长,不晃动不可能的。

网友:
也可以双轴试试

网友:
是玩钢管舞?

网友:
尾端双支撑点吧,

网友:
我提议用平面推力球轴承

网友:
轴承本身有游隙。你这结构受力不大的话可以试下用一组角接触或者圆锥滚子轴承,这样预紧后没游隙。

网友:
愚见:底座位置的立柱长度加长,用双轴承结构。

网友:
双轴承是必须的,一个轴承无解

网友:
建议双轴承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I:
1750的长度6分管,即便直接焊住,稍微用点力最上头也不止摇晃10mm.

他这个不是刚度不好的问题,是下部单点固定,稍微有点间隙长杆一放大上边就受不了了

网友:
杆子下方加长,再加一组轴承试试

网友:
根部加强筋,轴承有高精度P2,P4级试试

网友:
不要用锥套,杆也不用锥面,这样用直筒,控制间隙,就能达到晃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