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度为HRC53-58的GCr15和T8,哪一个韧性好些?为什么?

楼主(2017-10-22):
请教:硬度为HRC53-58的GCr15和T8,哪一个韧性好些?为什么?

网友:
感性上觉得GCr15韧性更好。
因为查不到HRC53-58状态下T8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而GCr15的可以查到。

网友:
应该是GCr15韧性更好。合金钢就是为了解决高硬度下的韧性问题。查参数资料。

网友:
T8感觉上脆性要大一点

网友:
GCr15的韧性比T8好,T8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