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量仪掉进油孔会导致轴颈尺寸小?

楼主(2017-10-22):
磨一轴颈,轴颈上有一油孔,孔口处有一倒角,
为了控制轴颈尺寸,磨削时使用了主动量仪,有时候油孔位置偏,磨削时量仪会掉进孔口倒角,多数机床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轴颈尺寸大,但是有的机床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轴颈尺寸小,难以理解,特请教,

请教:为什么量仪掉进油孔会导致轴颈尺寸小?

网友:
难道是测爪触头在孔口倒角处会产生跳动造成?

网友:
测量受到跳动的影响?

网友:
有可能是油孔里面有杂质污垢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