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玻璃刀的问题

楼主(2017-10-23):
玻璃刀在玻璃上划过之后,即使玻璃没断裂,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划第二次,否则很容易损坏刀尖。
哪位大侠能给讲讲原因?

网友A:
可以划二次,小心一点刀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划二次,小心一点刀不会坏的。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容易坏。我猜:如果刀尖精确地在第一次划出的沟槽里行进,应该没事;如果刀尖在沟槽外面但是又离沟槽很近,或者横跨沟槽,则容易坏。但是为什么会坏呢????

网友:
应该是划第一次是虽然没有破但形成了刀口,我就有过被纸片划破手的经历,刀口锋利比一定软质就不能破坏硬质

网友:
用那种硬质合金滚轮刀吧

网友:
应该是玻璃刀硬而脆,玻璃同样硬度很高,第一刀划过去会有玻璃末留在沟槽里,再划一刀怕把刀崩了或磨损的快吧,自己的理解,轻喷。

网友B:
没明白楼主问的是哪种玻璃刀
是镶嵌金刚石的玻璃刀还是硬质合金的玻璃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楼主问的是哪种玻璃刀
是镶嵌金刚石的玻璃刀还是硬质合金的玻璃刀

我知道合金滚轮刀肯定有这个问题,金刚石刀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同车削时的积刀瘤

网友:
不平稳,有撞击。所以容易坏。

网友:
镶嵌金刚石的玻璃刀不能来回划,只能单向,原因是这样用金刚石容易掉出来,倒是不知道不能划两次,估计如果不能划第二次原因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在家里用玻璃刀划玻璃时没感觉到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