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连续平面公差

楼主(2017-10-23):
       各位大神,如题所说:某箱体基准面标注“”平面度100:0.05“连续平面”,基准面尺寸为256*700,请各位指教如何判定该平面的平面度是否合格,该平面最大整体平面度是多少?

网友:
按任意方向的每100长度不超过0.05.通常任意选二个垂直和一个对角,这样三段来进行评定。
该平面最大整体平面度,取决于被测平面的最大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