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河CAD制作英文标题栏明细栏方法

楼主(2017-10-23):
谢谢大家。急。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貌似不能!天河是CAD滴汉化系统,能英文那直接用CAD就得了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安装目录下有个Title文件夹,里面是标题栏,可以改或者重新建立。明细表是  MXB文件夹  附加栏是 FJL文件夹,更改了,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目录下有个Title文件夹,里面是标题栏,可以改或者重新建立。明细表是  MXB文件夹  附加栏是 FJL文件夹 ...

更改完不显示了,想找个具体的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