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图表达是不是问题很严重

楼主(2017-10-23):
看了老半天感觉这试图表达存在很大问题,发到论坛来请求帮助

网友:
其实他应该画一个俯视图,不是那个 cc,看的别扭

网友:
什么大问题

网友:
好多封闭尺寸,辅助视图标法也有问题,一般不是剖面,不用C-C,而是用C向,在下面的图上也应该有标示,上面视图的虚线已经表示出了,下面的辅助视图可以不要,加上一个正常的俯视更好。

楼主:
我实在是画不出这张图对应的三维图,哪位朋友可否帮个忙

网友(点评):
这个三维不复杂嘛。

网友:
画不出来

网友:
我还是感觉画不出来,

网友:
倒是不影响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在是画不出这张图对应的三维图,哪位朋友可否帮个忙

提醒你一下。此零件有两个方向有加强筋。一个方向两个。一个方向一个

网友A:
是左右加强筋不好画吗?

网友:
这是第三象限法,不常用

网友B:
我指一点:平行度垂直度值前面不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左右加强筋不好画吗?

感觉主视图和左视图表达的该零件特征不能一一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主视图和左视图表达的该零件特征不能一一对应

没时间具体在软件上做   但是应该是可以画出来的  正面主视图对应侧视图的应该是有折角的

网友:
太多封闭尺寸,不知道哪个尺寸重要,不好找基准。

网友:
主视图左视图 加强筋那里对不上   少了线条。应该以左视图为参考

网友:
这个图好多地方漏尺寸。日本的图纸都是采用第三象限法的。

网友:
刚开始看着简单,想要用三维软件画出来有点难度,可见我的水平不高!有没有大侠来指导指导?

网友:
企业标准。。。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一点:平行度垂直度值前面不能加+-

为啥?有标准?

网友:
尺寸重复,而且还存在封闭环

网友C:
最下面的图纸是仰视图吧,是不是可以免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下面的图纸是仰视图吧,是不是可以免去呢

主要我是想象不出这个零件的结构形状,主视图和左视图感觉表达的不是同一个零件

网友:
尺寸标注就有很多问题,下面的尺寸链基本都是封闭的,加工的时候会很困难,最少要打开一个

网友:
还有你竖直方向的尺寸基础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