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牌上的8号字体和Word里是否一样

楼主(2017-10-23):
铭牌上的8号字体和Word里面的8号字体大小是否一样的?还是指的高8个mm的字体

网友A:
你打印个8号字体不就结了。

网友:
楼上是行动派!

网友:
是格式的大小,不是文字的大小

网友:
据我所知,大多数是罗马字

网友B:
打出来试试,先确定字体,再确定几号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印个8号字体不就结了。

以拿去刻字了就根据参考上的8号字回来就知道是那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出来试试,先确定字体,再确定几号字

字体是确定了的就字号有问题 参考的8号字7.8个毫米我弄的8号字就1 2个毫米 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们说是的8号字是8个毫米? 已根据参考打了备注8号字看最后有多大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