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向定位柱可以这样使用么

楼主(2017-10-23):
我想通过一点一线方式来定位,一点就是工件与定位销孔轴配合,一线就是通过两个侧向定位柱锁定工件位置,没用过侧向定位柱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用

网友A:
最好上图片,我分析应该可以用。

网友:
楼主要记住一个零件有六个自由度,合理定位,不要过定位,不要欠定位,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
按照定位的原则来设计,没毛病

网友:
看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片,我分析应该可以用。

就是这种,直线的两端一个是侧向定位柱,一个是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片,我分析应该可以用。

用的是这种侧向定位柱

网友B:
看不到你的图,听你描述,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你的图,听你描述,可以用

左图定位方案,线的两端,一端是销子,另一端侧向定位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