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定位夹紧块嵌入耐磨性绝缘材料,什么比较好

楼主(2017-10-23):
        现改善一款夹具,原产品定位及夹紧部分要嵌入绝缘材料,但又要很好的耐磨性以保证夹具寿命,什么材料比较好?有实际工程项目案例的同仁能否给一些建议。

网友:
工况给的不全。。。
站内有现成的:
http://www.cmiw.cn/thread-193751-1-1.html

网友(点评):
谢谢,看了一下,用陶瓷不好加工。

网友:
要求。。
如果要求一般
普通的环氧板 电木板就行

网友(点评):
我对夹具重复定位精度要求高,环氧板和电木板耐磨性不是很好。

网友:
这里找吧
http://www.cmiw.cn/thread-493142-1-1.html

网友:
这个问题你该问我啊,呵呵,生产经常用到的,通常选用电木既酚醛层压布板,精度要求高的用KCF

网友:
KCF定位销或定位套,专业点焊厂家都有做的,可根据图纸定做,只是价格要高一些

网友(点评):
谢谢,价格高是硬伤。

网友:
KCF即一种特殊金属材料,主要的金属元素有铁、铬、铅、汞,PBB、PBDE等,经过特殊热处理工艺及在工艺过程温度1000-1500范围调节,在表面可生成一层5-10μ厚的优质绝缘层,此材料可加工成销、管及各种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