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钣金折出来一个矩形的空心管

楼主(2017-10-23):
       如图所示,如何用钣金折出来一个矩形的空心管?大致的工艺步骤是什么样的?另外,假如板厚2.5mm,高度125mm  宽度最小能到多少呢?

网友A:
量大型号单一用冷弯成型机,量小品种多用开槽机+折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型号单一用冷弯成型机,量小品种多用开槽机+折弯机

开槽机是什么作用呢?大概的工艺过程是什么样的?先折哪边再折哪边呢?谢大神了,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折弯机怎么折封闭的矩形

网友B:
这图纸给车间,不得让人从楼上揪下来,拉到现场开批斗会啊
虽说滚压成型可以做到,可你要明白,本公司是不可能专门做一台滚压成型机,只能外协了。

网友(点评):
这很容易就能做到,为何这样说呢?

网友(点评):
实在没有设备折,也可以拼焊嘛,拉到现场批斗倒不至于

网友:
1、折边机不可能完成全部工艺,最后封口要靠别的手段。2、一般封口在长边。3、为什么不采用标准矩形管,何苦要费这个劲?4、一般情况下,这种结构设计员只需徒手钩个轮廓,交给钣金工去处理,办法在他们的手上。如果钣金工不懂不会,再精彩的设计也不可能实现。

网友:
管长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槽机是什么作用呢?大概的工艺过程是什么样的?先折哪边再折哪边呢?谢大神了,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开槽机就是在折弯处先切个槽,易于折弯,不过会导致直角处强度降低,最后折弯开口处要留模具宽度,最后用收口机,调整好尺寸之后,要焊起来。一般开槽是为了直角处美观,多用于装饰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机就是在折弯处先切个槽,易于折弯,不过会导致直角处强度降低,最后折弯开口处要留模具宽度,最后用 ...

谢谢大神!那意思这种结构的得开模具才可以对吧?那样的话,基本上任意宽度都可以了呗?只是听别人说能这么折,比较好奇折弯机还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那意思这种结构的得开模具才可以对吧?那样的话,基本上任意宽度都可以了呗?只是听别人说能这 ...

封闭式的东西,都得折弯+收口机配合使用

网友C:
你这种机构发给折弯拆图的工程师,他们肯定要骂人的。设计何苦难为设计的人,你这种结构直接买矩形管好了

网友(点评):
很正常的一个设计,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很正常的一个设计,有什么问题?这在钣金看来小菜一碟,有什么为难的?

网友:
像这种矩形的空心管如何使用能折出一个封闭的结构是个难点

网友:
用辊压机,如下图:

网友:
折弯机在使用过程中你得留着下刀的地方啊,这种能折弯以后封口

网友:
长度多少?不超过一米是较易的

网友:
折弯机是一个通用设备,理论上只要变换模具可以折任何形状的弯,所以折弯机能折没有问题,问题是你有相应的模具吗?如果搞个很复杂的弯,弄不好模具比折弯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机构发给折弯拆图的工程师,他们肯定要骂人的。设计何苦难为设计的人,你这种结构直接买矩形管好了

这个也是我们供应商说能这么做的,我也是好奇,怎么折弯机就能折出来这种封闭的结构呢?所以就发帖问问各位大神咯~矩形管也正在找啊,只是截面尺寸没有找到那么合适的。。。

网友:
你问问供应商好了,你这长度多少?如果短的话,有的斜的模具能进去,长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即使可以做,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
用方管就解决了啊

网友:
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来,有一种刀具是窗口型的,专门用来折弯封闭钣金件。不过估计你们及你们的供应商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给车间,不得让人从楼上揪下来,拉到现场开批斗会啊
虽说滚压成型可以做到,可你要明白,本公司 ...

不懂装懂,只是做空心管的话,明显可以折出符合要求的工件

网友:
长度不长的话,估计可以用萨瓦尼尼的折弯加工中心试下,有“可能”折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懂装懂,只是做空心管的话,明显可以折出符合要求的工件

你说能你倒说说怎么做啊,就折弯超过300MM或更长想做封闭别想了,别说你折弯再压成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能你倒说说怎么做啊,就折弯超过300MM或更长想做封闭别想了,别说你折弯再压成型

300你指的是截面的高度,还是长度? 反正楼主贴的尺寸要折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懂的话,去看看人家做门的,门腿是怎么折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0你指的是截面的高度,还是长度? 反正楼主贴的尺寸要折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懂的话,去看看人家做门 ...

做门框是压出来的,人家问的是折弯机,哥哥,你见过折弯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门框是压出来的,人家问的是折弯机,哥哥,你见过折弯机吗

这个是带封边的门腿,这些门腿的就是折出来的。我见过压力2000吨的折弯机,工作台比人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机构发给折弯拆图的工程师,他们肯定要骂人的。设计何苦难为设计的人,你这种结构直接买矩形管好了

大神   您这个封箱机的这个轴和偏心轮是什么作用?没看明白,求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