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清洗机上面接头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7-10-23):
这种接头,测量内径43,螺距3.25,因为就两个螺纹,这也不是很确定的

网友A:
百度下有没有这种配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有没有这种配件卖?

网上搜不到

网友:
楼主可以查查机械设计手册关于螺纹那一部分,根据43的小径和3.25的螺距来查询其它的数据,如果-查不到的话,那就是非标的螺纹

网友B:
这种叫DIN 40450

网友:
是什么车型长的,有可能是美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叫DIN 40450

我从哪查这种螺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叫DIN 40450

要是查不到怎么测绘啊,谢谢你请回复

网友(点评):
那只能用橡皮泥弄个凸模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