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系数大,硬,耐磨的材料

楼主(2017-10-23):
有直径150mm左右的轮子,和环形工件内孔(钢件)滚动摩擦,想避免打滑。
请问有什么滚动摩擦系数大,硬,且耐磨的材料?谢谢!

网友:
表面滚花增大摩擦力,用45#热处理就表面硬度就有了,要旋转带点阻力的话,可以在轮子转轴表面和轮子孔内夹上橡胶

网友:
内齿和外齿肯定不打滑!

网友:
通常用邰氏90度聚氨酯

网友:
如陶瓷、玻璃、石英、玛瑙、钢等等.
耐磨的材料摩擦系数小,摩擦系数大的材料不耐磨啊,所以这两点有些矛盾了

网友:
有摩擦,两个工件之间就会有磨损,不管磨损有多少,时间长了都会对精度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