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盛放液体不漏的间隙

楼主(2017-10-23):
请教各位大咖: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大侠接触过此类装置,如下图底是不锈钢,四边也是不锈钢,这个缝隙D(边与底的间隙)做到多少液体就能不会滴漏

网友:
负数就可

网友:
过盈配合

网友A:
这玩意是流体力学的知识吧。
液体是什么、什么存放环境、多少存放量等等,都有干系的

网友:
接触的地方可以放密封圈之类的东西吧,可以查查看

网友:
技术要求里提    , 盛水或盛煤油实验 ,多少分钟不漏。   煤油搞过不漏的,基本上能对付多数情况了。

网友(点评):
阁下在方振上班?

网友:
底是不锈钢,四边也是不锈钢 ?直接钣金件,折弯焊接不行?没明白你的要求

网友:
这要从比表面胀力和压强二方面分析

网友:
小于液体分子尺寸就够了

网友:
对这两个工件的尺寸公差和平面度的公差要求有很高的,最后可能还需要人工研磨的

网友:
不漏和钣金腔体密封性关系不是特别大,你见到的设备是应为别人增加了负压控制器,所以可以控制液体的滴落量

网友:
首先是你能确保达到并始终能保持这样的理想间隙,貌似和液体本身的性质也是关系巨大,不漏水的地方会渗油。

网友:
这精度不是一般的高了

网友:
靠液体的表面张力密封?

网友:
这个可以参照发动机气门顶和气门之间的配合关系

网友:
曾经去过宁夏小巨人公司参观,他们展示的一个项目就是切割折弯后的一个方框能够倒水不漏。设备就是激光切割+数控折弯,板材厚度大概2mm。

网友:
你这个液体和不锈钢还需要不浸润,要不就会有毛细现象。

网友:
做个简单实验看看。

网友B:
估计纳米级的间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流体力学的知识吧。
液体是什么、什么存放环境、多少存放量等等,都有干系的

液体是水溶液,存放环境是一般的常温环境,液位高度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纳米级的间隙吧

纳米级的间隙加工太有难度,工匠精神都不够,得巨匠精神!

楼主:
感谢各位版友的意见,我初步考虑了一下,先用常规加工方式,做平整度平面度处理,先测试下。
然后综合各位版友的意见,看能不能从材料方面突破,直接这个缝隙设计成防水透气膜。已有思路,感谢各位。

网友:
不懂!只要有缝隙就会漏吧!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可以参考机械密封中的平面密封,都是镜面而且要有预紧力。这个圆筒估计无法实现,有一个办法就是底边为圆锥形,可选模式锥度。这样装起来就可以是0间隙。不漏。接触面必须非常光滑,要研磨。

网友:
这个和毛细现象有关。液体对固体材料的亲和能力,以及液体的分子基团,以及液体之间的范德法力有力有关。还有液体的流动性就说粘性有关。。。

网友:
硬碰硬都多半会漏油,你这还有间隙很难达到

网友:
下方水银密封~~~~~~

网友:
这个不能直接在两遍加上密封圈

网友:
估计是想做液压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体是水溶液,存放环境是一般的常温环境,液位高度20mm。

我感觉要考虑的因素是压强、表面张力,液体粘度、缝隙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