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子惯量

楼主(2017-10-23):
为什么感觉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很低,根本不够用,看一般的1kw左右的伺服电机的惯量应该在1~2kg·cm^2,可是就普通的皮带输送带输送一件20kg重的物体,假设滚轮直径100mm,那么J=m(d/2)^2=20×(10/2)^2=500kg·cm^2,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差那么远,加减速机也没那么大呀

网友A:
转动惯量是表征刚体转动惯性大小的物理量。它与刚体的质量、质量相对于转轴的分布有关;楼主这个图表是哪个牌子的电机计算出来的,感觉有问题;即使国产的台达伺服电机其惯量也是可以选择使用的,有大惯量电机的

网友:
折换到电机除以i的平方,假如i=20,折换过来就是1.25了

网友:
电机能不能带动是看你的扭力够不够

网友:
惯量不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是表征刚体转动惯性大小的物理量。它与刚体的质量、质量相对于转轴的分布有关;楼主这个图表是哪个 ...

这个是松下的伺服电机。那一般的计算公式都要算机器的转动惯量,那我算出来的结果要跟电机的哪个参数作对比

网友:
一般都会配减速机的,这样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会放大,放大倍数是减速比的平方。

楼主:
这里加上减速比的平方得出的结果是没错,可是伺服电机的选型需要算转子惯量吗?我看我们的机器用的是0.75千瓦的伺服,查出转子惯量也是2kg.cm^2,减速机用1:7.5,简化的机器模型可以认为机器是一台小板车有四个轮子,电机通过机链条直接驱动轮子,机器重400kg,我手推也就用15公斤力就推动。这里再用公式算转子惯量J=m(d/2)^2=(400x2.5^2)/(7.5^2)(假设链轮半径23mm)=44kg.cm^2,那算出来结果也表明电机不适合,可是也这样用了好多年,怎么解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加上减速比的平方得出的结果是没错,可是伺服电机的选型需要算转子惯量吗?我看我们的机器用的是0.75千 ...

伺服是100%要考虑惯量的,因为涉及到精确定位,否则你就用普通电机好了
惯量不匹配当然也可以用拉,只是响应速度慢了,提速慢,刹车也慢,如果你使用的加减速时间都足够就没关系了

网友(点评):
另外伺服惯量确实小的,所以一般都带减速机或者链轮、带轮之类减速,这样可以在考虑减速比的平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是100%要考虑惯量的,因为涉及到精确定位,否则你就用普通电机好了
惯量不匹配当然也可以用拉,只是 ...

嗯嗯,谢谢你

网友C:
惯量比,你算出的值除以惯量参数的比值,是有个范围的,20以下的比值就够普通机器的正常使用,响应速度也快,在往上也有,一般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量比,你算出的值除以惯量参数的比值,是有个范围的,20以下的比值就够普通机器的正常使用,响应速度也快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