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选型问题

楼主(2017-10-23):
请教下大家:
        现在有一个需要配6000rpm的小带轮,机械手册上都没有这个规格了,不知道怎么选择带型。是否有国外的标准可以参考?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0-24 11:35):
小带轮节圆直径106,大带轮300,转速2100rpm,传递功率13.5kW

网友A:
这个可能得考虑换别的传动方式了或者看看跟小规格的皮带,因为转速太快,皮带的离心力不得不考虑了,还有它的线速度,不能超过它使用范围

网友B:
转速跟的上吗,非要用皮带?

网友C:
可查询皮带的线速度,然后再折算成转速。负载不大的话,楼主可查询一下,缝纫机的同步带。

网友:
看看设备上的说明书有没有关于带轮的部分,应该会有相关标准的介绍的

网友D:
小带轮是多小?高速同步带20000转不难找,关键看功率大小。

网友E:
这么高转速的话,还是使用V型带把

网友F:
楼主用这种带轮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这种带轮如何

窄V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得考虑换别的传动方式了或者看看跟小规格的皮带,因为转速太快,皮带的离心力不得不考虑了,还有它 ...

谢谢!带轮参数已补充,请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跟的上吗,非要用皮带?

是的,只能用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查询皮带的线速度,然后再折算成转速。负载不大的话,楼主可查询一下,缝纫机的同步带。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带轮是多小?高速同步带20000转不难找,关键看功率大小。

您好,小带轮是106的,13.5k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转速的话,还是使用V型带把

是的,请问有参数表之内的可以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这种带轮如何

您好,轮子是选的SPB的,现在纠结皮带

网友:
带的线速度  算一下 是否太大了
貌似是25m/min

网友:
建议找技术能力强的皮带生产厂家详细咨询。这样的速度和功率我们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是窄V轮,是多楔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