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东平衡主轴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2017-10-23):
车床东平衡主轴是怎么测出来的?请指教。

网友:
有便携式的动平衡机器,插在主轴上测量,然后通过增重来平衡主轴,进口申科的动平衡仪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上动平衡测试仪,据说也有可以在线检测的没见过。

网友A:
以前老师过往经验,仅供参考
1:将检验轴插入主轴锥孔,千分表固定在小托板上,靠经主轴端转动主轴,得到径向跳动。
2:轴向窜动用千分表的端点接触检验棒端部的中心孔的钢球表面,转动主轴显示窜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老师过往经验,仅供参考
1:将检验轴插入主轴锥孔,千分表固定在小托板上,靠经主轴端转动主轴,得到 ...

楼主说的是主轴动平衡,不是回转精度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重径积:质量M*偏心距离D=偏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