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来问电气问题

楼主(2017-10-23):
想研究一下,斜击式小型水力发机, 从百度来看,这玩意儿不能长时间 不用掉电能。  现在想了个办法就是:  不用的时候 ,让它去烧水。 用的时候(照明之类),就把烧水的功能去掉。  问题是,想关掉照明,很方便,可是人工去切换烧水就不一定能记住了。(懒的去)。那么问题来了

在电气控制上,有没有一种自动切换的方法或者说是套路? (高大上的不要, )

网友:
用继电器,随便找个电工师傅,搭一个电路,别自己瞎捉摸了。

网友(点评):
对我来说,没用,能找到电气的都找了。

网友:
水烧干了咋办?

网友(点评):
水烧干了自动切换到点灯^_^

网友:
增加继电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对机械部分的设计也要人性化

网友(点评):
继电器是个啥玩意儿? 能不能搞个电路图 ? 大学的电工学基本没学!

网友(点评):
继电器是一种电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

网友:
太普通的办法,你也不敢应用到现场的水力发电中;还是那种稳妥用那种,有时省了反而出问题

网友:
搞个中间继电器,常开、常闭互锁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百度了下继电器,就是个磁铁吸合开关 。 常开常闭锁怎么玩? 能不能画个简单电路图?

网友:
双向开关最简单,想要按钮式的话,自锁开关加一个继电器(自锁,常开常闭分别接工作闲置)

楼主:
现在又有新想法。   我起外名字叫优先线路。   就是有其它用电时自动停掉电热, 闲置时自动换到电热上, 能不能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