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 / 伺服技术液压阀之应用浅析(五)

楼主(2017-10-23):
        在之前的文章中,简单介绍了如何根据控制对象和控制要求,适当的选择比例方向阀通径、类型和阀芯机能。然而除此之外,在闭环控制过程中,控制器通过调节比例阀的流量大小来最终的位置控制。因此,了解比例阀的流量特性,选择合适的流量特性,有助于满足不同场合下的控制要求。
阀芯的流量特性曲线
      阀的流量特性,是指在阀两端压差保持一致的条件下,由阀芯位置变化量所引起的被控液体流量变化的关系。比例阀的流量特性与阀门的尺寸和节流槽的形状有关。常见的流量曲线分为直线型、双折线型和曲线型流量曲线。
     下面将以力士乐的4WRD液压阀为例,讲述三种流量曲线的特点和应用。

特殊阀芯流量曲线
      之前在关于阀芯机能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常见的阀芯类型有E型、W型、V型等,但是为了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还有一些特殊的阀芯,如Q3/4型阀。Q3/4型阀用来实现对闭环射胶系统的运动控制。下图为Q3/4型阀芯的控制系统图。
闭环射胶系统控制图
Q3/4型阀芯的流量特性图
        从Q3/4型阀芯的流量特性图可以看出,Q3/4型阀的流量为非对称型,完全根据闭环射胶控制的几个工序所设计,正是这种特殊的流量曲线,得以实现只用一个阀就解决注射、保压、松退(背压控制)整个注射部件运动。
完整射胶过程顺序图
注射 - 保压 – 松退(背压控制)

网友:
你这有打广告的嫌疑哟

网友:
对阀芯的应用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