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尺寸公差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7-10-23):
直接上图吧。CAD里标注很灵活,可以把槽宽度及直径公差一并标注上,国标中也允许这种标注方法,那么,在SW里面,怎么实现?

网友A:
手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输入?

怎么输?貌似SW没有特殊字符来直接输入公差哟。

不防动手一试

网友(点评):
人家不是打个问号吗,人家没用肯定语气

网友:
可以手动试试,

网友:
我觉得CAD是最好用的标注软件了。

网友(点评):
CAD是最烂的软件,没有之一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B:
应该说原来的标注是极其错误的,是当时落后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既然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应抛弃。
SolidWorks的工程图标注是针对实体的标注,既然如此,显然应该只标注一个尺寸。
本身实体草图中标注好尺寸,在工程图中自动标注即可,没有任何必要在工程图中手工标注。更何况现在又新增了MB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原来的标注是极其错误的,是当时落后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既然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应抛弃。
...

存在的,即合理的。
这种标注,在国标中是存在的,也就是有它合理的地方。
我就问能不能而已,能就讲出方法来。话说我自已也找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