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看下该日语技术要求如何翻译?谢谢!

楼主(2017-10-23):
三菱图纸,内齿圈花键齿部的技术要求,按齿面进行固体润滑膜处理翻译对不?先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7-10-24 10:34):
轧机主传动万向轴的内齿圈,模数8,齿数91,齿面要求硬度HS37-41,17Cr2Ni2Mo

网友A:
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差不多~

齿面进行固体润滑膜处理 ,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工艺不?

网友(点评):
也许就是齿面淬火处理

网友:
齿面淬火?

网友(点评):
不是淬火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齿面涂抹润滑脂的工艺

网友(点评):
不知道哎

网友:
用个喷灌喷一层固体润滑剂

网友:
应该是,二硫化钼涂层,航空,军工里面经常用到

网友(点评):
这么高端?冶金轧机传动齿圈不需要这样吧?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7924http://www.cmiw.cn/thread-767741-1-2.html

干润滑应该就是化学镀特氟龙了,这两个连接是我们做的效果,你看适用不适用

网友(点评):
感觉不适用吧,我这个是轧机万向轴的齿圈上的花键齿

楼主:
@子子61961   麻烦子子大侠看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子子61961   麻烦子子大侠看下呢

所以你需要把你们的工况要求告诉我们,才能知道用什么产品适合是不?HS41是HV多少硬度呢?还有日文能不用图片吗,打不来,如果复制的话就好翻译

网友(点评):
HS41= HB276, 该零件另一部分内齿渗碳淬火,此处为花键齿,日文复制不出来,

网友:
我通过HB276换算HV硬度大概在HV290左右..硬度很低啊,化学镀特氟龙不热处理就大概有HV240-260左右.如果热处理后可以达到HV450-500左右.为什么你说不适用于这个用产呢?哪些原因呢?

网友(点评):
我觉得如果是翻译成固体润滑膜,也应是含有二硫化钼之类固体润滑剂的涂层,而不是你说的特氟龙,我这里主要是润滑作用,工业重载花键副,和硬度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
喀,日本那边一般把表面处理那层叫皮膜,所以我理解成了表面处理..那你现在就是要确定他们是的表面处理还是一个润滑剂是吗?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确定这技术要求翻译是什么意思,,,如果就翻译成固体润滑膜处理,也是加润滑剂涂层的表面处理吧,但我一点也不了解这工艺

网友:
就是固体润滑膜处理,日本叫法是干膜润滑皮膜处理。
低中速重载场合一般使用MoS2涂层,或者耐磨性更好的MoS2+PTFE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