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决定着成本

楼主(2017-10-23):
      很简单的一个工件,材质是铝的,没有什么精度要求,就是担心变形,现在采用的是整块铝铣削,然后反过来铣掉底部,倒角,其实另一种方法可以使用线切割把内孔多余部分的铝块割掉,然后再上加工中心铣削,这要可以省下很大一块料,也许其中还有别的玄机,平常人琢磨不透,怪哉,怪哉。
毛肧铝料

正面加工完毕

成品

网友:
有趣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论坛大牛说的一事,棒子认为用实心棒料加工炮筒太浪费于是改成了筒料,结果就炸了。
但我想工艺要求最终还是要为了使用要求服务。

网友A:
赞同,因为你的服务要求所以决定工艺

网友B:
我猜测:
你的方法人家也用过,结果工件变形了。
然后改进成整体铣的工艺?
因为整体铣的工艺,感觉就是减少了工件变形

网友: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就楼主所示,线割变形小,割出来的料可以再利用,但时间比锣要长,而且还要封底吗?。。。锣速度快,而且始终要锣柱位台阶

网友:
为什么不是成本决定工艺呢

网友(点评):
兼而有之。

网友:
这个让我想到的是人家MOD的小型机箱。一般像这种的都不差钱。

网友:
在手板行业,成本决定着工艺。。。

网友:
要求决定工艺,工艺决定成本

网友:
也可从另一角度看,也许就一二件,加工就一会儿的事,没必要牵涉2种工序,调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趣。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论坛大牛说的一事,棒子认为用实心棒料加工炮筒太浪费于是改成了筒料,结果就炸 ...

看来为了达到工艺的要求,浪费一些原材料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同,因为你的服务要求所以决定工艺

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
你的方法人家也用过,结果工件变形了。
然后改进成整体铣的工艺?

是有这种可能,有职业精神的员工一定会省想办法省料的

网友D:
楼主这个其实铣可以,铣内壁用8mm的刀铣下去一半,然后把这边铣下去的一半用用石膏固华,在反过来铣另一半,铣完后敲碎石膏,得到一个内芯和外壳,上次我这里的一个件供应商就是那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其实铣可以,铣内壁用8mm的刀铣下去一半,然后把这边铣下去的一半用用石膏固华,在反过来铣另一半 ...

现在就是直接铣削的,不过层主的建议很有启发性,以后有机会会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