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懂模具:如图塑胶ABS,如何分模?

楼主(2017-10-24):
有一个塑胶,内腔壁上有两个凸起位起到连接钉的作用,这种结构的塑胶模容易做么?怎么分模?

网友A:
可以分,两枕位,两凸点可用斜顶出倒扣。要看你产品具体的长宽高,再定入胶填充和脱模问题,和塑件形变

网友B:
这个可以分模,做起来也不是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分模,做起来也不是很烦

那就是说这样的塑胶件对模具来说不是很麻烦的喽

网友C:
这模具的确不难,之前做车灯模具,各种倒扣,各种复杂的造型,那才叫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两枕位,两凸点可用斜顶出倒扣。要看你产品具体的长宽高,再定入胶填充和脱模问题,和塑件形变

塑胶壳尺寸:长*宽*高:91.5*37*25.5(其中高度方向两端单壁伸出为10mm)

网友(点评):
ABS壁厚在0.8~3mm之间,防变形要加加强筋。1出2,开一套CI2525的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模具的确不难,之前做车灯模具,各种倒扣,各种复杂的造型,那才叫难呢

大神!膜拜!

网友D:
这种是较常见的,交给模具设计人员处理好了。但尽量避免出现此类结构,以减少成本和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较常见的,交给模具设计人员处理好了。但尽量避免出现此类结构,以减少成本和美观

恩。因为我不光要考虑产品形状。还要考虑各个配件如何开模,如何加工,如何配合的一些问题,为了使模具简单,在结构上可以变化的地方进行变化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因为我不光要考虑产品形状。还要考虑各个配件如何开模,如何加工,如何配合的一些问题,为了使模具简 ...

比如,改成一个凹坑,就比凸起易做的美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膜拜!

我不是大神,我只是之前工作的地方见了很多模具,但自己从未设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大神,我只是之前工作的地方见了很多模具,但自己从未设计过

嗯嗯。不过见到很多也是一个经历,对后期设计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E:
这样的产品结构设计有问题。成型后的变形很难处理。所以有必要做一些防变形的设计。
模具很简单。到处都可以有模具公司做的。

网友:
分模不是问题,凸起位也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产品结构设计有问题。成型后的变形很难处理。所以有必要做一些防变形的设计。
模具很简单。到处都可 ...

主要是缩水的问题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塑胶壳尺寸:长*宽*高:91.5*37*25.5(其中高度方向两端单壁伸出为10mm)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缩水的问题嘛?

不是缩水的问题,是产品变形。壳体的四边肯定会产生变形。这才是这模具的麻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