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冲裁后卸料力较大,怎么改善?

楼主(2017-10-24):
        PCB板冲裁设计,上面已经有电子元器件。采用中间冲掉一小块料来实现分离(双边同时裁切)。目前会出现废料与成品会卡在上刀模的情况,解决对策是加大卸料弹簧力,卡料情况改善,但是卸料块(前端贴附软料)会接触到PCB上的零部件(没办法避位),剪切时压在零部件上的力过大会对电子元器件存在较大损坏风险。
        在此求助,在此机构上,减小卸料力。谢谢!

网友A:
结构不合理。卸料块要做在刀口上,锲型,一毫米就够,这样就不会和器件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合理。卸料块要做在刀口上,锲型,一毫米就够,这样就不会和器件干涉。

能否上个简图!

网友B:
说实话,你这个方案太野路子了。
PCB的切割,尤其是带元器件的PCB的切割,模具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切割的时候需要监控的一个参数就是PCB上的应力,宏观上来说就是避免对PCB造成变形
我见过的有用水刀的,就是高压水流做为刀具,切割损耗非常小,PCB的应力也非常小,并且不会有粉尘,没有清洁度的问题
也有用电主轴和气主轴切割的,几万转的转速也可以把对PCB的接触力缩到很小,不过有明显的缺点,就是灰尘很多,对清洁度要求较高的时候,这个问题会非常难以解决

楼主采用的这个模具切的方法,应力的问题是肯定跳不过的,这里我假定你的客户默许这个做法,我提供一点改善的建议:
以前做IC行业的时候接触过切脚模具,就是把整排的芯片切成一个一个,芯片引脚通常是铜铁合金,有些很夸张的芯片,引脚一个多毫米厚,当时为了减小裁切力,都是采用分次冲切,比如第一次切其中的135脚,第二次切246脚。
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楼主可以发散一下,说不好会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这种设备有专业做的买成品就好了,而且PCB利润这么高直接买然后自己做个载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合理。卸料块要做在刀口上,锲型,一毫米就够,这样就不会和器件干涉。

工艺是否合理,已经有电子元器件了,再去冲切?

网友D:
负冲解决方案
t.880088.360wd.pw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这个方案太野路子了。
PCB的切割,尤其是带元器件的PCB的切割,模具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切割 ...

专业,PCB板层中间还有很多线路,变形有可能引起断裂,电主轴分割的设备PCB厂里叫成型机,往往是一台设备好几个主轴,每个主轴下边好几张板子同时作业成型,由于刀具比较短,像这种带有元器件的,只能单张作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有专业做的买成品就好了,而且PCB利润这么高直接买然后自己做个载具就好了

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思路。不过每台设备都会有它的开发背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这个方案太野路子了。
PCB的切割,尤其是带元器件的PCB的切割,模具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切割 ...

在此感谢!
一、方案的选择:1.激光切割(热加工,会造成PCB切口发黑,固没考虑。PSPKF好像已经解决该问题)。2.铣切(会产生粉尘,生产环境有要求,生产效率较低。固没考虑)。3.PCB板设计不适合锣板/v-CUT等等什么的常用分板。4.至于水刀(PCB板已有元器件,不接触水)。5.模具裁切(a.效率较快。b.有收到行业内这样使用。c.剪切后pcb板尺寸有要求±0.05的公差。d.也了解到刀模裁切时的应力较大,设计时把上刀设计成斜口刀,减小裁切时的应力.f.考虑到冲切一块落料,为了方便其它机构实现自动取放)
通过以上的分析,最后选择了刀模裁切的方案(比较野的路子).

二、至于分段裁切,这无疑是一个很好减轻应力的方式,可以考虑(方案:通过设计不同上刀模的长度来实现一次下压,分段裁切)。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四块小板之间是通过FPC连接的,剪切时应力的影响会变小.

以上分析剪切应力的改善分析,谢谢提供的思路!

三、刀模裁切后,产品与废料会卡在上刀模上。目前有弹性卸料块压在中间。 但会出现卡料现象,改善对策增加卸料弹簧的弹力,通过验证已经解决了。但有衍生出新的问题:卸料块是直接接触在产品上(有电子元器件),增大卸料力无疑会增大对电子元器件的损坏风险.担心会对产品品质造成潜在的风险.

目前有个思路是:一、把废料与产品的卸料块分开(目前是一块),这样在卸料时,产品卸料块只要克服刀模内侧4个切口的摩擦力(目前是要克服内外8个切口的摩擦力)。二、不知道能否在刀模上下功夫,减轻裁切后的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冲解决方案
t.880088.360wd.pw

什么也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冲解决方案
t.880088.360wd.pw

什么也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PCB板层中间还有很多线路,变形有可能引起断裂,电主轴分割的设备PCB厂里叫成型机,往往是一台设备 ...

说的是铣切吗?如果是,粉尘是避免不了的,环境有限制。

网友A:
楼主的裁切工艺是标准的PCB板的其中一种工序,关键是楼主没将卸料板放在刀口旁,且因为有器件了,所以这卸料板宽度有个一毫米就可以了,不会发生干涉的。楼主可到专业的PCB板厂看下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裁切工艺是标准的PCB板的其中一种工序,关键是楼主没将卸料板放在刀口旁,且因为有器件了,所以这卸 ...

放在刀口卸料力最小,且接触到PCB基板,高度一致。但剪切的PCB板较小,元器件到刀口的距离最小只有0.6mm。目前一根卸料块,但产品表面有电子元器件,高度不一致,卸料块在下压到最低点时,很大部分的压力都集中在最高的电子元器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裁切工艺是标准的PCB板的其中一种工序,关键是楼主没将卸料板放在刀口旁,且因为有器件了,所以这卸 ...

我想了下,可以做一个卸料块,接触面尽可能靠近刀口来试一试实际效果!这样就不存在压伤电子元器件风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刀口卸料力最小,且接触到PCB基板,高度一致。但剪切的PCB板较小,元器件到刀口的距离最小只有0.6mm ...

卸料块可以做成比如最薄处0.5,其他厚点的,过了元器件高度就是大平面。这是硬的卸料块。
也可看实际情况做成软的比如聚氨酯的,形状对应元器件的可受力形状,也可,但主要近刀口处受力都是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料块可以做成比如最薄处0.5,其他厚点的,过了元器件高度就是大平面。这是硬的卸料块。
也可看实际情 ...

恩。好的。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料块可以做成比如最薄处0.5,其他厚点的,过了元器件高度就是大平面。这是硬的卸料块。
也可看实际情 ...

卸料块已经安装了进行验证,效果不错,材料采用的是p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料块已经安装了进行验证,效果不错,材料采用的是pom。

OK,方便的话贴张图看看

网友F(2018-09-20):
看了半天,楼主难道之前是做模具的,后来去做自动化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楼主难道之前是做模具的,后来去做自动化设备了?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