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什么样的结构可以结合起来?

楼主(2017-10-24):
如图,两个件:一个为厚度2.0的钣金拉伸,一个为壁厚为1.5的塑胶壳。通过什么样的结构能够组合起来,不脱落。

网友:
钣金侧面开小孔,塑胶内侧面设计倒钩型小凸台

网友:
塑件前后做1.2圆柱或筋插穿钣金件,插穿的地方开相应的孔和槽,然后在背面做热熔,固定,有点像铆接。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告诉你了,就看你采用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告诉你了,就看你采用哪一种。

谢啦!

网友:
可以做一个过盈配合,直接压到钣金件上

网友(2017-12-08):
是否需要拆分,不需要的话可以胶粘

网友:
金属件开槽,塑料件座凸台,卡扣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