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球轴承内外圈分离

楼主(2017-10-24):
大神:

          小弟最近做了一款产品主要功能是将旋转转为往复的机构(往复频率15000),偏心轴带动拨叉实现往复。
          整体性能还可以,但是如图箭头所指位置轴承容易损坏,考虑换大载荷轴承但是空间有限无法变大轴承,希望大神能给一些优化建议,
          图片为3D结构及测试实物,

网友A:
换圆锥滚子轴承试试

网友B:
主要问题是转速过高,发热量过大,考虑使用喷油润滑,或者浸泡高速润滑专用润滑油后再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圆锥滚子轴承试试

你好,不好意思,我之前没有说清楚,目前使用的轴承为3*7*3,换圆锥滚子轴承没有合适的尺寸,而且此轴承受力是左右两边交变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问题是转速过高,发热量过大,考虑使用喷油润滑,或者浸泡高速润滑专用润滑油后再装配

这样的方式,使用几次后润滑油不久会被甩没了吗?该产品没有条件一直浸在油里

网友C:
这个位置不用轴承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不用轴承不可以吗?

你好,因为考虑钢球自身也要转动,不用轴承摩擦发热会更严重,或者是否有好的方案可用?望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因为考虑钢球自身也要转动,不用轴承摩擦发热会更严重,或者是否有好的方案可用?望不吝赐教

赐教说不上,我技术肯定还没有你好。只是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看你的图纸应该是把钢球的偏心运动转换成往复运动,这样钢球不旋转也可以吧。怕寿命短的话把两个零件做热处理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我之前没有说清楚,目前使用的轴承为3*7*3,换圆锥滚子轴承没有合适的尺寸,而且此轴承 ...

看你的结构应该是轴转动,外支撑轴座不转动,可否将万向节固定在外支撑上,是否可以避免高速转动的情况下实现偏心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赐教说不上,我技术肯定还没有你好。只是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看你的图纸应该是把钢球的偏心运动转换成 ...

只用钢球的话发热太大了,因为本产品是要手持使用的,根据Q=f*s可预估产生的热量手是无法握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结构应该是轴转动,外支撑轴座不转动,可否将万向节固定在外支撑上,是否可以避免高速转动的情况下 ...

大神能否说细一些,未能理解所说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用钢球的话发热太大了,因为本产品是要手持使用的,根据Q=f*s可预估产生的热量手是无法握持的

看你这情况,这东西不会是往复锯吧。你这热量计算公式可以详细说下吗?不懂啊 f是啥 s是啥啊。你这么说我有点不明白,是说轴承就是为了隔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情况,这东西不会是往复锯吧。你这热量计算公式可以详细说下吗?不懂啊 f是啥 s是啥啊。你这么说我 ...

是往复锯,f是摩擦力,s是位移,可以预估工作时间内所产生的热量,兄台是做什么的?是否可以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往复锯,f是摩擦力,s是位移,可以预估工作时间内所产生的热量,兄台是做什么的?是否可以共 ...

还真是啊。那你太列害了。我是做非标自动化的。从你公式上来看看不出为什么一定要加轴承啊。而且按我的想法你加轴承应该还增加了发热量。不加的话只有球体和拔叉摩擦,加了的话轴承内部也有摩擦。不过你们这个也不好打样实验全靠计算。我也就是外行的一些想法,你们内行的门道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方式,使用几次后润滑油不久会被甩没了吗?该产品没有条件一直浸在油里

其实我意思是使用高速轴承润滑油浸泡后,再安装上去,不是工作时候浸泡。或者如果工作环境不是特别大灰尘的话想办法接一条油管,喷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啊。那你太列害了。我是做非标自动化的。从你公式上来看看不出为什么一定要加轴承啊。而且按我的想 ...

加不加轴承的不同点主要是在与其摩擦力,不加轴承属于滑动摩擦,加轴承属于滚动摩擦,差距不止是几倍的关系,关于打样也是可以的,但目前没有想到比刚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意思是使用高速轴承润滑油浸泡后,再安装上去,不是工作时候浸泡。或者如果工作环境不是特别大灰尘 ...

方法是好方法,一方面可以增大润滑,一方面可以带走热量,但是空间不足

网友D:
有间隙,受力又比较复杂,震动大,想办法吧轴承预紧,轴承上的轮子也要顶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间隙,受力又比较复杂,震动大,想办法吧轴承预紧,轴承上的轮子也要顶紧

正解,间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只调整间隙就去打样,把握不是很大,是否还有其它可以改善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间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只调整间隙就去打样,把握不是很大,是否还有其它可以改善的呢?

再深入的就不懂了,或许和轮子拨叉的曲线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不加轴承的不同点主要是在与其摩擦力,不加轴承属于滑动摩擦,加轴承属于滚动摩擦,差距不止是几倍的关 ...

学习了。坐等大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法是好方法,一方面可以增大润滑,一方面可以带走热量,但是空间不足

还有一个补救方法,可能不太行,毕竟轴承主要问题是高速带来热量。
我意思直接用大一点的轴承外径宽度大致与球体的尺寸相同,然后将轴承外圈车成球状,或者磨成球状,这个加工有点难度,或者你找家轴承厂家帮你定做,这样的轴承滚珠可以放大一点,结构更紧凑,不用担心外圈耐磨性能,毕竟是轴承钢硬度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补救方法,可能不太行,毕竟轴承主要问题是高速带来热量。
我意思直接用大一点的轴承外径宽度大 ...

黄工,想法是挺高的,但是从成本角度考虑,定做轴承的可能型不大,但是考虑过购买标准的外球面轴承,只是没有合适的规格,目前考虑是一下两种角度去修改:
1、减小钢球自身的间隙,目的减小运动时自身产生的撞击
2、选载荷更大的轴承,扩大产品整体尺寸(下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黄工,想法是挺高的,但是从成本角度考虑,定做轴承的可能型不大,但是考虑过购买标准的外球面轴承,只是 ...

用普通轴承加工可以试试,毕竟打样,数控车,夹紧外圈,车完细砂纸打磨。
改结构的话,轴承不要做在球体内部,球体做实心轴,注意重心在旋转轴处,保持旋转平衡即可。个人遇见

网友E:
建议将滚动轴承改成滑动轴承。再从材料、热处理、散热等方面考虑。

网友F:
用电磨头改造的电动工具吧,这个结构不合适,注定寿命短。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磨头改造的电动工具吧,这个结构不合适,注定寿命短。改结构!

并不是,而且这个结构也不是首创,是有先例的,只是细节方面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将滚动轴承改成滑动轴承。再从材料、热处理、散热等方面考虑。

谢谢,您提的方向我们会考虑的
滑动轴承没有合适的规格,考虑用铍青铜机加工代替试试,
因为现在主要损坏只有轴承,我们考虑的角度1、受力分析,力的大小载荷是否超过负载2、计算尺寸链,减小间隙带来的撞击3、跟换轴承提高轴承自身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轴承加工可以试试,毕竟打样,数控车,夹紧外圈,车完细砂纸打磨。
改结构的话,轴承不要做在球体 ...

黄工 好想法,我会去考虑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