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Toolbox和Excel是绝配哦

楼主(2017-10-24):
Toolbox是个好东西,不过很多时候用起来不是那么开心,比如在材料明细表里没有个“标准”的名称这种……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比如一条条手动添加什么的(分享这种办法会被人活活打死的吧)
咳咳,真正的办法是接触Excel这个可以“批量处理任务”的桥梁,话不多说,还是一贯的一图(其实是一堆图)搞定:

1、在toolbox的配置界面,我们可以添加自定义属性,比如【名称】,如果用量少的真心可以手动添加几个就好了。

2、想批量添加可以这样:(录屏有点小问题,此时选的是输出数据

3、然后打开excel表格,会有出错提示,无视掉,选【是】。已经可以看到多出的【名称】列

4、因为此excel文件是没有微软认证的(也就是前面出现的出错提示),所以在后续操作之前,先另存一下,97-2003格式即可。

5、当当当(敲黑板),注意,下面是重点,考试必考的!在名称列,第一行有效数据的单元格内输入下面的公式:
(注:O-ring 可以随便写什么,后面的E6对应的是表格中的【规格】)

6、Excel最神奇的用法就是可以拖拽、拖拽、拖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7、拖拽之后的效果是这样婶儿滴:

8、然后把数据在鼓捣回来就行了:(录屏软件问题,此时选中的是输入数据

后记:有了Excel帮忙,配置toolbox事半功倍了有木有。悄悄地说,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已经配置好的toolbox,直接克隆过来!

网友A:
之前用toolbox,结果toolbox经常出现莫名的问题,后来就没再用过了
现在专用迈迪工具了,感觉迈迪工具也挺好用的

网友:
不用拖拽,直接那一列最上面双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Toolbox 有人在用吗,以前别人用Toolbox整的装配,打开总是丢螺栓,我一直用迈迪,从来不用Toolbox

网友B:
这个有点难。我直接弄好了,你们直接覆盖掉就好了。再加一个设置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sU8Hk 密码:k9mn   (基于sw2016版本)

网友:
刚好需要

网友:
操作不出来,有视频教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toolbox,结果toolbox经常出现莫名的问题,后来就没再用过了
现在专用迈迪工具了,感觉迈迪工具也挺 ...

toolbox确实好多问题,导入的螺丝比整台机还大,有时候明明这次没问题,下次打开就有装配错误,现在用麦迪工具集或者开源工具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难。我直接弄好了,你们直接覆盖掉就好了。再加一个设置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sU8Hk 密 ...

非常感谢 !

网友:
想把零件名称和配置名称改成中文,要怎么做,我改了输出的excel文件,但输入数据失败

网友:
这么专业

网友D:
toolbox中螺栓更改规格后,生成的工程图可能会出现不变更,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olbox中螺栓更改规格后,生成的工程图可能会出现不变更,比较麻烦

右键,编辑toolbox零件,确定——它会更新的

网友E:
弄个视频教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视频教程就好了

视频需要挂外面的连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olbox确实好多问题,导入的螺丝比整台机还大,有时候明明这次没问题,下次打开就有装配错误,现在用麦 ...

toolbox确实好多问题,导入的螺丝比整台机还大,有时候明明这次没问题,下次打开就有装配错误,现在用麦迪工具集或者开源工具箱了

开源工具箱哪下

网友(2017-12-01):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难。我直接弄好了,你们直接覆盖掉就好了。再加一个设置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sU8Hk 密 ...

谢谢!

网友:
大神又来炫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