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求助:如何使铝件表面非常光滑?

楼主(2017-10-24):
如图所示:
                    图示为铝件6061,客户给的样品要求加工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表面处理和样品一样?求指教!
                     客户要求铝件表面非常光滑!

网友A:
抛光氧化

网友B:
光滑?
要求表面粗糙度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滑?
要求表面粗糙度有多少?

至少是0.08 越光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光氧化

这样的工艺,粗糙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
表面做了阳极氧化,看不太出来?

网友:
抛光后镜面也可以,看你们的要求了

网友:
加工方面,数控车就可以达到0.8,这个就不行吗?如果不行的话,加工可以采用镜面加工的新工艺,可以达到0.004,

网友C:
喷了铁氟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喷了铁氟龙?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

同倾向于倾向于是表面处理而不是精加工
特氟龙有可能

网友:
用滚压刀可好,类似镜面效果,还可以增强表面硬度

网友:
是不是我我这种表面处理一样,我这个是当活塞用的,下面还有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了铁氟龙?

好的   谢谢   我去试一试

网友:
砂带抛光,然后氧化处理

网友(2018-04-26):
量不多可用320# 5P  尼龙轮抛光就OK了!  如果量大!铝挤形模具上做精细省模!可发做出些效果! 如果内外经要求高!可通过精抽不达到表面交滑!

网友:
您好,我们是经营铝合金原材料,  板材、棒材、型材、锻件,2A12、2024、5052、5083、5754、6061、6082、7050、7075各种牌号齐全,现货充足,如有需要联系15166627253  微信同号

网友(2018-09-04):
滚压工艺

网友:
可以试试滚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