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细管冲压模具

楼主(2017-10-24):
有一个需求:就是一根2.2*0.3的毛细管冲压两端至1.4mm,冲压段的长度4mm,冲压处管子内有一个楔紧快,随之一起冲压。
因没有接触过冲压和模具这块,所以本能在网上找了人,设计了如下的冲压模具。不知道这模具设计的怎么样,另外冲压的时候该用多大的冲压机怎么调节这个冲压的间隙呢,在这里是最后的希望了,机械太庞杂了。。。。求指教

网友:
我也不懂模具

网友A:
结构太简单了,基本上都没有机构。你找的新手设计吗,给了多少钱?

网友B:
冲压的间隙是可以通过模具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太简单了,基本上都没有机构。你找的新手设计吗,给了多少钱?

感觉被坑了,我也觉得太简单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的间隙是可以通过模具来调整的

这个是怎么调整呢,如果模具的位置间隙固定死了,冲压下来会不会把模具给冲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调整呢,如果模具的位置间隙固定死了,冲压下来会不会把模具给冲碎了。

不会的,模具是会有结构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