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选购

楼主(2017-10-24):
近段一直搜集模组方面的资料,没有找到合适的,说一下要求,希望各位吧友或供应商帮帮忙

1.以上银为例KK50以下,丝杠导程为8或10,用步进电机,要考虑速度2.模组的马达座越小越好,滑块也不要太大
总之推荐一些厂家,体积小,导程大的价格合适的模组

网友A:
SMC的电缸用过吗?尺寸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了。他们的模组也可以单卖的。多句嘴其实你这要求这么多还不如自己设计自己做。

网友:
最直接报三维,行程,速度等要求更加直接

网友B:
模组价格高,选之前跟老板商量一下,否则方案要被打回了

网友:
等于没提要求

网友C:
不考虑钱的话 SMC 雅马哈 IAI FESTO 嫌贵的话直接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的电缸用过吗?尺寸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了。他们的模组也可以单卖的。多句嘴其实你这要求这么多还不如 ...

好的,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钱的话 SMC 雅马哈 IAI FESTO 嫌贵的话直接淘宝

钱不是问题。但要小巧精致,导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组价格高,选之前跟老板商量一下,否则方案要被打回了

不差钱,单纯从小体积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