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RA机器人插拔PCB板

楼主(2017-10-24):
最近在考虑通过SCARA机器人自动插拔PCB板——PCB板需要水平插入插槽,插入力大概是15~20N(测力计实测)。
麻烦各位帮忙评估一下可行性。
有如下疑问:

  • 我们想选用较便宜的EPSON LS3-401S,额定负载1KG,最大负载3KG,这个负载最水平方向受力有相关性吗?如何评估这个机械手能不能水平方向承受最大20N的力?
  • 如果PCB没对准插槽,机械手可以检测到干涉吗?

网友:
1、机器人的负载选型,要包含夹爪的重量、PCB板的重量.还有运动频率,都要满足,切记小马拉大车!
2、PCB没对准插槽可以加检测来判断,不然会对PCB有损坏。、

网友:
首先机器人的负载受力找供应商咨询,他们会给准确的使用参数计算法。一般机器人是无法检测到放料偏位,检测方式可设在定位治具上,这样更合理

网友:
建议用工装保证PCB和插件的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