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教一个机械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7-10-24):
图是小弟用 CDR9 画的,可能不是很清晰。 主要部件是工具夹,导轨。 具体机械动作依次为。夹具升起  导轨前进到另外一端 夹具放平  这样 就完成了材料的180度翻转,这个机构是在两条传送带之间 这样板材翻转以后就可以重新回到 传送带上面。如果板材过软 或者过长都可以通过增加 机构同步工作来达到翻转的目的。如果板材有特别要求还可以在夹具上安装可伸缩的气动吸盘。
但是小弟是外行,对机械的设计和运转一点都不懂。有没哪位懂行的帮忙指点一下 ,。
如果有做机械加工的朋友能帮我做出来的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楼主需要机械加工做什么部分的工作呢

网友B:
两条传送带之间有个翻转机构,可以将工件翻转180°,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这两组动作需要分几个气缸来完成了

网友C:
淘宝搜索翻板机什么都能买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想做的是简易一些的 ,因为我们的产品并不重、5KG而已,网上的那些翻转机都是重型的 。翻转的部分我设计的是用 齿轮来控制。不然的话速度太快会对产品造成一定得冲击力。损坏产品。至于水平的传动,我想了很久。用气动的话,行程太远了 ,应该有难度。一个单向的行程就有1.5米。还要来回运动。整个好像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索翻板机什么都能买到

我上淘宝搜索过了 ,翻板机和翻转机都没有 ,在阿里巴巴上有 ,但是都是重型的。我想要轻量级的,造价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条传送带之间有个翻转机构,可以将工件翻转180°,是这个意思不?

对的 ,我现在就是考虑用什么做传动的好。如果是电机+皮带 这样的话速度就太慢了。如果是气动,那么行程又太大。因为一个单向的行程就有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机械加工做什么部分的工作呢

我脑袋里面只有想法。整个机构的机械细节我完全不懂。要是有懂机加工的帮我整个做出来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脑袋里面只有想法。整个机构的机械细节我完全不懂。要是有懂机加工的帮我整个做出来就最好了。

出个图,有空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概念能不能满足功能,第一步1夹紧,然后3滑块带动夹具移动,在移动的同时2转轴带动夹具转动,滑块移动到左边后再松开夹具复位。
主要部件滑台及动力驱动,气夹,旋转驱动及夹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概念能不能满足功能,第一步1夹紧,然后3滑块带动夹具移动,在移动的同时2转轴带动夹具转动, ...

的确能满足要求。但是这个翻转的过程只是为了满足后面的摆放。因为产品需要一正一反,面对面码垛。
昨天看了一下 码垛机。 就想着干嘛还这么麻烦 加 翻转。直接在后端 加个 码垛机 就好啦。

网友(2023-02-06):
看看大家的思路。

网友(2024-03-18):
出个简图出来,你想法的简图,你那边产品的简图,都可以的!这样好像是漫无目的想,没有一点根据的,怎么想才是个头哟?

网友:
抖音搜索板料翻转

网友(2024-05-14):
非常喜欢大家讨论技术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