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铣刀

楼主(2017-10-24):
材料齿轮轴17crnimo6由于需加工部位热处理没有保护好硬度不均匀hrc40-55普通铣刀铣不动啊!钨钢铣刀没干几个侧刃就崩了!粗铣!钨钢铣刀转速多少啊!我们用煤油冷却行不行啊!用什么好的铣刀啊!求推荐啊!槽100*20

网友A:
钨钢铣刀一定不行的,硬度太高了,楼主可以选择合适的硬质合金涂层铣刀,这种问题,刀具样本解释的最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2的4刃钨钢刀转速500走刀每分钟30MM背吃刀量3MM

用什么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钢铣刀一定不行的,硬度太高了,楼主可以选择合适的硬质合金涂层铣刀,这种问题,刀具样本解释的最详细

但是钨钢刀上面写了5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钨钢刀上面写了55度!

写的是参考值,需要根据工况做实际调整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刀具要比工件硬的

网友:
高速铣的过程中需要增加冷却液,有没有注意这一点

网友(2018-01-27):
硬质合金铣刀定制,修磨涂层,上海签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可选巴尔查斯涂层,进口棒料,性价比高。有意向可以咨询,13731890010陈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