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的问题

楼主(2017-10-24):
            请教,,,,谢谢了

            1,   气路中的接头,电磁阀  真空发生器什么的   比如说,那个接头的外螺纹PT1/4    是不是和内螺纹PT1/4  连接的??

            外螺纹螺纹Rc1/4和内螺纹Rc1/4连接的??

           2,     电磁阀的   二位三通  和二位五通  的区别在哪??

网友:
螺纹的螺距及直径是一样的就可以拧到一起的

网友A:
二位三通和二位五通中的"位"指的是电磁阀的状态即电磁阀通电和断电,"通"指的是电磁阀的通口数即电磁阀的可以通气的数量如图有三个接口即是三通电磁阀(图片来自百度其中很多错误不要被误导)。需要深度学习的话建议买本书来看亲测挺好的资料(气动元件与系统 吴晓明)。

网友:
注意:Rc指英制圆锥内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位三通和二位五通中的"位"指的是电磁阀的状态即电磁阀通电和断电,"通"指的是电磁阀的通口数即电磁阀的可 ...

感谢了  、、、、

网友:
圆锥外螺纹和圆柱内螺纹也可以配合做为密封管螺纹使用,范围为压力小于5bar。

网友B:
电磁阀分两位和三位,通口数分三通和五通,有两位三通、两位五通、三位五通,位为工作位,通为通口数。以控制气缸为例,两个工作位,一位控制气缸伸出,另一位控制气缸缩回,而三位是增加一个中间位,中间位分为中通、中封、中泄,顾名思义,中通即气缸活塞两端同时通气,利用气缸活塞面积差(即活塞杆)控制气缸,中封即封闭气缸进出气口进行保压,中泄即进出气口同时泄压。因为气体的可压缩性局限了三位气缸的使用范围,较少使用。电磁阀分三通和五通,三通为三个通气口,一个主气路,一个排气口,一个控制口,控制口接执行机构,一般用于控制单作用气缸及吹气用,五通为五个通气口,除了一个主气路、一个排气口和一个控制口之外,另增加一个排气口和一个控制口,可以控制双作用执行元件。另外电磁阀还有单电控、双电控之分,建议翻阅专业书籍,对比原理图及实物看起来比较明白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讲的比较明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分两位和三位,通口数分三通和五通,有两位三通、两位五通、三位五通,位为工作位,通为通口数。以控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