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计

楼主(2017-10-24):
看到用在电机轴后面开口式的遮光片,不是很清楚原理,请教一下社区的大神们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是否是测量转速的?
测量转速的原理:

槽型光耦是一种直射遮挡型光耦。输入端的红外光二极管有恒定电流通过,处于持续发光状态。

电机转轴上装有遮光片之类的机构,遮光片可以是一片,也可以是多片,还有是开孔的遮光盘。当转轴旋转时,遮光片挡住二极管射出的光线,输出端的光敏三极管截止,C脚就会得到高电平。无遮光片挡住二极管射出的光线时,输出端的光敏三极管导通,C脚就会得到低电平。计数器可以对这些高电平的个数进行计数。再通过运算,得到电机的转速。

网友:
电机的旋转测试作用,这可不是什么非标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
是编码器的光栅吧?

网友:
光栅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