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螺纹

楼主(2017-10-24):
刚才和同事说起管螺纹,业内人都说1分,2分等等,然后就想这2分是多大尺寸,于是用25.4/8=3.175mm,转念又一想,这个寸是英寸还是寸??如果是寸的话,应该用33.3/8=4.1625mm。网上和机械设计手册都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对问题的解答也比较模糊,可能是我没看明白。
2
分管对应DN8,俗称8通经,3.175*2=6.35mm,牙高0.581mm,那么加起来等于7.512mm,牙根到内管壁还有点距离,这样算的话9.728的大径也是合理的。
如果用4.1625来算的话已经达到10.139mm,大径是一般偏小,根据机械手册提供的数据,超过10的应该是不对的,也就是说1分应该是3.175mm

4
分管对应DN15,俗称15通经,3.175*4=12.7mm,牙高1.162mm,那么加起来等于15.024mm,大径等于20.955mm,管子大了,多加了点肉。

用的比较少,有些疑问:
1
,为啥管螺纹和公制的计算方法不一样,比如M16的外径是M8的两倍,可G1的外径却不是G1/2的两倍?
2
G125通径,G1/215通径,这个通径是个大约数,实际并不存在通径这个可以量化的地方

网友A:
G螺纹是锥螺纹啊 有大小径的 尺寸代号的按公称直径算的。

网友(点评):
说错了,G螺纹不是锥螺纹,R螺纹才是锥螺纹的

网友:
1分1/8,我们通常这样叫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介绍,建议去看看

网友:
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B:
LZ貌似还做了一些研究。真会被你带到沟里去的。英制牙的定义是一英寸里有多少牙而不是象公制牙那样定义的。

网友:
公制螺纹是讲外径,管螺纹是讲内径。管螺纹尺寸加2倍壁厚等于外径,所以1吋的管螺纹的外径不等于1/2吋管螺纹外径的两倍。楼主的语文知识将吋和寸这两个字的区别搞清就能理解了。

网友(点评):
1 英寸 (吋) = 2.54 厘米 谢谢大虾解惑,看来要重修小学语文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螺纹是锥螺纹啊 有大小径的 尺寸代号的按公称直径算的。

是啊,就是要查表才知道的。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貌似还做了一些研究。真会被你带到沟里去的。英制牙的定义是一英寸里有多少牙而不是象公制牙那样定义的。

哈哈,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也猜测是牙数变化导致的,这个就要涉及到英制螺纹定义的问题了,也是我一直不解的地方。另外,我那两个问题你还没具体解答,好人做到底。一起说说吧。

网友:
管螺纹标准来源于英制惠氏螺纹,如果知道管螺纹的来源,你就不会认为是中国的寸单位。

网友(点评):
让大虾见笑啦,哈

网友:
英制牙顾名思义就是一英吋(25.4mm)里有多少牙数, 如果你看到书上或是任何数据显示每一英吋的牙数是28 、螺距是0.907, 也就是25.4/28=0.907这样来的, 锥度的、平行的的算法都一样 [螺距计算式: 25.4 / 牙数 = P(螺距)], 在数控车牙时Fz就会是P值.

车公制牙就简单多了, 公制的丝锥后面是乘多少P值就是多少, 例如: M4*0.8那P值就是0.8、 M6*1.0那P值就是1.0

网友(点评):
确实,先要知道牙数。就因为这个概念上总是和公制的绕一起。

网友(点评):
确实,先要知道牙数。就因为这个概念上总是和公制的绕一起。

楼主:
对于一吋所含牙数,一直都很困惑,是谁定义的,以什么根据。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推送,说的是粗糙度那些数值的由来,这才接触到优先数,其实这个在机械手册上早就提到过。一直没有意识到优先数的广泛性。这不,看到牙数,这才恍然大悟。不过,按表格里的数值,牙数缺少22牙这一列,有没有大虾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