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小液压剪板机上下刀间隙容易跑

楼主(2017-10-25):
调试结果是裁切0.5以下的板材可以,超过1mm的板就会引起上下刀间隙变大直接裁不断。

网友A:
没看懂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结构。

这是上刀的安装结构,左右对称,上刀排上安装上刀  。

网友B:
一刀切下去,看看是那个地方不牢固让刀了,然后着手加强那里

网友C:
我猜是板太薄变形导致移位.

网友D:
有没试过让刀倾斜一些,类似剪刀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刀切下去,看看是那个地方不牢固让刀了,然后着手加强那里

调整到3丝左右,1.5的板一刀切下去间隙基本上在10丝左右来,再切几次就会到20丝,断不了,裁切的板材是两面铜箔中间夹PP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试过让刀倾斜一些,类似剪刀结构

上刀是有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板太薄变形导致移位.

哪里的板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到3丝左右,1.5的板一刀切下去间隙基本上在10丝左右来,再切几次就会到20丝,断不了,裁切的板材是两 ...

量一下是调整板走位了,还是导轨走位了,如果是调整板,可以考虑用更大的螺丝去顶,还有就是适当加固,用销或者键来连接,防止走位

网友E:
是不是设备刚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是调整板走位了,还是导轨走位了,如果是调整板,可以考虑用更大的螺丝去顶,还有就是适当加固,用 ...

谢谢建议,准备在调整板上加定位销,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设备刚性不足?

上刀排的厚度25,连快板直角焊接的,计算了一下,理论数据上没有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切割需要克服屈服强度,力量很大。不单是刀的厚度,需要保证框架部分刚性。

网友F:
自制的剪板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制的剪板机吧

是的

网友:
导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恩多观察

网友:
原因很简单,刚度太差

网友:
看到楼主自制剪板机,心中赞叹,太牛逼了。

网友:
导轨板太弱,常见的剪板机是在墙板上钻孔用滚轮压导轨板

网友:
刀的角度问题吧,或者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