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材料怎么选择?

楼主(2017-10-25):
最近要做一台小型吊装工具,为使设备轻量化,有一根吊装梁想用铝合金方管30X30X2,其它部件是Q235。我上网查了一下,强度高的铝合金有2系列和7系列;6061用的最多,抗腐蚀好但强度较低。我的使用条件主要是三点:1.强度高,用作支撑梁(强度和Q235差不多即可);2.表面处理。铝合金能否和Q235做相同工艺的发黑处理;希望论坛里的大神帮推荐下用哪种牌号的铝合金材料?

网友A:
不能焊在一起吧, 铝合金的熔点本来就和Q235的熔点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焊在一起吧, 铝合金的熔点本来就和Q235的熔点差很多

谢谢,这点我修改下

网友:
1、铝合金7075强度好一些,可以试试
2、铝合金表面可以黑色阳极氧化处理

网友B:
两个材料都可以发黑,但工艺不一样。附件是我找的铝合金的机械性能表(百度的)。你这个铝管这么小还是支撑梁,你要算的是屈服强度还是抗拉强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材料都可以发黑,但工艺不一样。附件是我找的铝合金的机械性能表(百度的)。你这个铝管这么小还是支撑 ...

谢谢,我的吊装载荷小,50kg以内,梁长500mm,本来是用碳钢的,希望轻量化所以想用铝合金。毕竟是吊装工具,对挠度和强度都有限制,我还得计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吊装载荷小,50kg以内,梁长500mm,本来是用碳钢的,希望轻量化所以想用铝合金。毕竟是吊装工 ...

楼主你能把计算分享下吗?我这块完全不会啊,想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
建议把方管改成办公桌上用的多槽型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吊装载荷小,50kg以内,梁长500mm,本来是用碳钢的,希望轻量化所以想用铝合金。毕竟是吊装工 ...

那么小的负载和,直接用铝型材就可以了。